[不开机]
iPhone7P手机进水无法开机 触发80ma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1):
iPhone7P手机进水无法开机 触发80ma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7P

故障现象:手机进行无法开机

  客户寄修一台iPhone7P故障机,机器大面积进水,触发80mA不联机。

维修过程:

  不联机的先修联机,直接拆下USB,打值发现I2C0_AP_SDA已经短路。

  看了一下I2C0_AP_SDA相连的有好些元件,这个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将I2C0_AP_SDA相连的U3701背光IC和U3703显示触摸供电IC拆掉。

  再测I2C0_AP_SDA时已经不短路了。

  将拆下的IC装好,再触发。

  已经进系统,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网友:
U3701背光IC和U3703显示触摸两个芯片都换成新的重新安装吗?还是只是其中某一个坏了。

网友:
老师经验丰富,两下子就把机器修好了!

网友:
请问老司机,你用的这款显微镜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多少倍数的

网友:
老司机你总成挂了

网友:
看来6代7代I2C总线出问题80ma都是背光问题

网友:
老司机啊,羡慕

网友:
不开机为啥不修开机而是要修 不连机呢?

网友:
不开机为啥不修开机而是要修 不连机呢?

我也很不懂楼主的脑回路,正常都是先修开机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中。。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不懂楼主的脑回路,正常都是先修开机

他也不告诉你接电怎样,触发怎样,不过人家就是修好了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下....希望以后多发些帖子哦

网友:
不开机先修联机。学习了,以后也按照这个思路来走

网友:
            说起手机 就是我心中的疼

网友:
老司机,请问老师这样的在您那能收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