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板号820-2567,没找到机器型号的苹果暗屏维修,简单问题复杂修……

楼主(2018-08-21):
苹果笔记本一例,很老的那种,塑料壳子,我都以为是假的……
没找到机器型号,板号是820-2567
机器触发上电有开机声,以为不开机,偶然一瞥发现是暗屏……
拆机发现有腐蚀,拆开看腐蚀面积并不是很严重,以为可以秒杀……
但是,看了下点位和图纸,发现腐蚀地方是这里:

几个月修一个苹果也没有任何料板,处理了下腐蚀找了个体积大出很多的6脚把脚掰歪了吹了上去……
然后上电,卧槽,连暗屏都看不见了,日了狗,检查发现屏线由于被上面的垫子碍着没插好,重插无果,这下好玩了,简单问题秀复杂了……
没显示说明没检测到屏,看了下没明显烧糊,就检查保险吧

量了下L9004有一百多的值,再找L9008,翻过去发现L9008已经烧糊了,没苹果料板这种小电感不好找一坨锡过去

然后上电还是不显示,示波器测得L9004一端3V另一端2.Xv跳动波形,卧槽,直接把L9004也一坨锡过去:

上电,终于看到了暗屏……XXOO……
不想着偷懒了,检查条件吧,发现屏接口18、19脚没有40v左右的电压

卧槽又回到了这里:

只有两种可能,电阻不下拉或者Q9806管子穿了。不过与我没关系,我生气了,一坨锡Q9806 4、5、6脚就干到了一起去:

开机的时候还能看到先屏微花一下才亮,不过不想去改了,下午两点了还有8台机器等的搞:

亮机图奉上:

接着修机器去了…………………………………………………………

网友:
0欧不是120欧

网友:
OK,仔细看了下,发现确实是0Ω。前面的是零件信息好像,是我太着急没注意看

网友A:
只能说你能修那么多机子~~~,都是同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能修那么多机子~~~,都是同行吗

基本都是同行吧,十个里面最多1-2个散客,我们赚80-100,他们赚100-200

网友:
Q9807的2个开启,要是没有产生,你若直连,估计会是白屏的结果

网友B:
咚的一声亮机了,可是苹果的屏幕没显示,连暗屏都没有,你怀疑没检测到屏,所以去查屏供电LCDVDD和屏亮度调节,厉害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二三堆锡搞定,不过最下面的图截小了点,

网友C:
这机器图纸能分享出来吗,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快速修好才   收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咚的一声亮机了,可是苹果的屏幕没显示,连暗屏都没有,你怀疑没检测到屏,所以去查屏供电LCDVDD和屏亮度调 ...

插屏线插得,如果屏不坏一般就是保险电感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图纸能分享出来吗,给有需要的人。

这机器图纸N年前的了,到处都是,不需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