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触摸求助

楼主(2018-08-21):
苹果6无触摸白触摸的D3脚无阻值那个脚位是触摸SPI总线同步时钟通往一个测试点 刮开测试点也没有阻值然后就通往CPU 哪位大神知道除了重做CPU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找个相同spi的总线飞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相同spi的总线飞根线试试

我用WIFI的时钟试了一下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找对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