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2.1触风扇转转停停这样反复

楼主(2018-08-21):
经检查内存供电1.5V正常。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桥主供电1.5V正常。CPU供电1.7V正常,PCI-E脚测量无时钟电压,自然复位也就没有 在此求教高手们 B85修的少,BISO已经刷过

网友:
家Q1850675986指点,。。。。,,,

网友:
这种板子的时钟,是由桥的25M晶振提供的,桥发给各个设备的。

网友:
看图纸查吧!!!!!!!!!!!!!!!!!!!!!!!!!!!!!!

网友:
这种板子的时钟,是由桥的25M晶振提供的,桥发给各个设备的。桥问题?

网友:
查桥25兆

网友:
技嘉B85M-D3V 2.1触风扇转转停停这样反复,25兆金针已经换过了

网友:
B85 的板子缺ME供电的很多,。查查吧。 转下停的这种多半是缺电压

网友:
IO 检测电压2V 的15K坏  或者BIOS对换 刷M BIOS

网友:
按部就班,照着时序,一样一样慢慢查吧。

网友:
照着时序,CPU供电以后VRMPWRGD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了25M还要收到IO的PG 读BIOS再发出时钟 搞个图纸查时钟吧

网友A:
这是改过ME的BIOS                         .

网友(2019-01-26):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过ME的BIOS                         .

兄弟 请问下 公版ME  哪里可以找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