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毛病引发大故障

楼主(2018-08-21):
废话不多讲!来时待机电流大。0.16a,不触发。充电灯不亮。板号DA0U83MB6E0。报价完毕,开始拆。观察法,发现问题。有一个电阻变颜色了。通电测试ec发热.电阻是r325

马上查图纸

适配器的ID信号。用万用表测试AD-ID端19v.D10负极5.2v。马上断电。

现在全明白了。

电源插座芯没了。导致信号线和19v导通。然后19v通过r325和D10进+3vpcu。首先把电源座弄好。再测试。电流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触发。充电灯不亮。测试电阻没问题(虽然变颜色).测试ec条件正常。应该是ec坏了!型号9010。但是我没有这个型号。9012倒是有。我看论坛里有代换成功的。试一试吧!用编程器刷程序

焊上。测试充电灯亮了。应该没问题了!开机触发了。电流0.5几一会掉点。擦擦内存条还是一样。刷bios还是一样。我的天!换内存条看看吧。电流一路跳变。接屏亮了。心里一万个草你马飘过……就这样修好了!客户来取。告诉我前几天时候用适配器就掉点。用电池没问题。我心想你要是找点来修。我哪能费这么大劲。
   总结:9010完全可以用9012代换。充电灯不亮先看充电口。观察大法很重要!

这个座应急维修用热缩管套里,然后加热。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  接口插坏了。。。

网友A:
9012 9022 我测试过。通用的 就是刷程序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2 9022 我测试过。通用的 就是刷程序麻烦

还可以。但是肯定比25qxx麻烦。

网友:
写字很辛苦。麻烦大家给点鼓励。加点分。在这里表示感谢!

网友:
真是太棒了,大师级的

网友:
19v进ec 死翘翘

网友B:
戴尔的笔记本电源口坏常见。原来识别线碰到正极这么恐怖啊,电源里面识别芯片也完蛋了吧?

网友:
分析到位,善于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笔记本电源口坏常见。原来识别线碰到正极这么恐怖啊,电源里面识别芯片也完蛋了吧?

电源适配器没有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现在感觉ec带程序有点烦

网友:
EC带程序的修起来就麻烦很多了,也不好判断问题

网友:
这种带程序的ec刷起来很麻烦,有些你拆下来后要手动识别才能认到

网友:
你的这个机器维修的亮点"这个座应急维修用热缩管套里,然后加热。"这个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开始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哦!加热热缩管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LZ观察仔细,精准找到故障点  VIN 直接进了IO 。。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