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触发保护

楼主(2018-08-21):
今天来一个GA-P61-S3主板,触发就保护(类似于12V短路保护一样)。ATX电源打值如下:1P=70、4P=450、8P=816、9=790、10=778。

供电打值如下:内存电感=130、VCC1_05_PCH=65。VCC1_8_PCH=360。VCCSA=(装CPU在34左右,不装接近无穷大)、CPU_VTT不装CPU=130。)我记得老师说过,只有是不为0就不能算它是短路。所以我也没什么思路了。我强行上电过,摸过芯片发现IT8892E这个芯片微微发烫,我就换了一个发现故障依旧。谁遇到过或者有什么思路告诉一下。帮帮小弟。

网友(点评):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过,等高手没遇到过,等高手没遇到过,等高手没遇到过,等高手没遇到过,等高手没遇到过,等高手

网友:
3.3、 5、 12、 5vsb、 -12v 是否相互短路

网友A:
楼主基本功有没有做呀,除尘,查掉件等,然后拔掉4针电源线不保护,能开机就是主电源保护,只查CPU供电,否则查全板供电与地,供电与供电不同电压之间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本功有没有做呀,除尘,查掉件等,然后拔掉4针电源线不保护,能开机就是主电源保护,只查CPU供电,否 ...

主板成色很好,没看出掉件现象。只插了ATX电源,触发就掉,第二次触发就触发不起来了。拔掉ATX电源就可以再次触发,然后再次触发就不行了。检测电阻我也量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