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CER休眠后唤醒花屏

楼主(2018-08-21):
ACER
板号:P4HCJ
REV:2.0
客户拿过来就说要求换新的显卡,我测试了一下确实是休眠后唤醒花屏,而且是全花,一看是六代的标想想换显卡肯定很贵,看问题有不像是显卡不可能休眠后才花屏,要么开机就花或用一会花,直接拆机

看到这种板就感觉是BIOS问题,因为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话说机上也遇到一样花屏的只不过不是在休眠后唤醒花,而是一开机就花,于是在TB上买了一个原厂的BIOS刷上去ok了

BIOS刷好后重启几次休眠又再唤醒都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太好了。

网友A:
会不会返修呢?期待楼主以后跟踪

网友B:
看着标题都奇葩,跟帖跟帖,楼主继续反馈有无返修,谢谢。

网友:
至少是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C:
唤醒花屏,我见过一个工厂维修贴,他直接提取了系统里面的开关机文件,用软件进行分析整个开关机时,系统里面记录的错误信息,得出触摸板故障,造成唤醒后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唤醒花屏,我见过一个工厂维修贴,他直接提取了系统里面的开关机文件,用软件进行分析整个开关机时,系统里 ...

你这个回答厉害了,精确到触摸板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唤醒花屏,我见过一个工厂维修贴,他直接提取了系统里面的开关机文件,用软件进行分析整个开关机时,系统里 ...

这个问题够细心,经过软件自动分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标题都奇葩,跟帖跟帖,楼主继续反馈有无返修,谢谢。

还没有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返修呢?期待楼主以后跟踪

到目前还没有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唤醒花屏,我见过一个工厂维修贴,他直接提取了系统里面的开关机文件,用软件进行分析整个开关机时,系统里 ...

触摸板也会引起此故障?没见过

网友F:
这些都是怪问题,之前有遇到过一台宏基的,一般使用和看电影都 正常,只是打游戏花屏,跑鲁大师也花,换过显卡还是一样的,折腾了好几天放弃了。现在想想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比较新的机一般都先考虑BIOS哦llllllllllll

网友G:
请问我有个戴尔的3537的  ,待机唤醒不了。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这BIOS的问题千奇百怪,各种花活都出来了

网友:
bios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我有个戴尔的3537的  ,待机唤醒不了。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这样的问题应该 是桥的问题比较多嫌疑,不过也可以先刷BIOS看,先简后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都是怪问题,之前有遇到过一台宏基的,一般使用和看电影都 正常,只是打游戏花屏,跑鲁大师也花,换过 ...

BIOS有嫌疑,不知道内存你换了没有,还有查供电这些

网友H:
现在越来越多的故障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越来越多的故障都是BIOS引起的,

新款的机子是会这样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种问题,以后遇到了试下

网友I:
BIOS的问题千奇百怪,各种毛病都有,前几天修了一个华硕的笔记本,待机黑屏,偶尔花屏,强制关机,在开机,就没有问题了,只要待机就不行,最后也是搞BIOS好的。

网友J:
唤醒花屏只在华硕机器上遇到过  显卡驱动得用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的问题千奇百怪,各种毛病都有,前几天修了一个华硕的笔记本,待机黑屏,偶尔花屏,强制关机,在开机, ...

华硕的以前也遇到过有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唤醒花屏只在华硕机器上遇到过  显卡驱动得用官网的

这台没换过系统驱动都是原厂的

网友:
真没想到你这个问题居然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触摸板也会引起此故障?没见过

我是依稀记得,不一定准。唤醒花屏,有些帖子说是桥坏的多,仅供参考

网友:
新机器bios怎么这么容易出问题,以前老机器都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依稀记得,不一定准。唤醒花屏,有些帖子说是桥坏的多,仅供参考

事实已经如此了那又怎么说呢?确实刷BIOS好了呀

网友:
这样也是BIOS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哪个大神可以分享一下原因吗,这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待机以后 唤不醒,必须重新插拔电源,也是这情况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至少是一个维修思路,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这样都能知道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各式各样。谢谢分享。

网友:
BIOS造成的问题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网友K:
花屏 是BIOS故障 小小白表示不理解

网友:
时刻保持冷静去分析,给楼主点赞,这是很好的经验,,有学习到了

网友:
怪了  BIOS 也能引起这种问题  厉害了

网友:
故障点  花屏  有点神奇                                                ·

网友:
现在bios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了? 我真的的觉得哎

网友:
BIOS的问题千奇百怪,底层程式太重要了

网友:
这个很好啊,下次遇到就直接刷BIOS了,免得又绕到别处去了。

网友:
还有这种说法呀 。看来真是万能的BIOS 前久有一个客户也是一样的故障。感觉不好搞 再说客户好像也不想出钱 就直接放弃了。 以后得学着学着  。谢谢 。

网友:
bios问题真的是奇奇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花屏 是BIOS故障 小小白表示不理解

电子的东西很难去解释,你没遇到是自然的不理解,我在华硕的机子上也遇到过

网友L:
见过很多类似的,我把唤醒功能去掉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啧啧,BIOS 还有这本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牛X,还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见过很多类似的,我把唤醒功能去掉也可以正常使用

你把LID去掉了人家就会发现电脑待机时间短了人家会回来找你的的

网友M:
没有下载分这么办,我问问大家111

网友:
真是奇葩了,我见都没见过这种情况,有人能分析下为什么?

网友N:
系统启动后BIOS控制权不是交给windows了吗,记得好象N年前研究系统的时候,BIOS在系统中有个什么映像存在的。不会是那个跟系统冲突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没有下载分这么办,我问问大家111

多发点贴子和上传点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在论坛上多多互动。你不会说楼主无聊搞分的吧。我想不会。

网友:
不是说楼主,我是想要下载分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多发点贴子和上传点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在论坛上多多互动。你不会说楼主无聊搞分的吧。我想不会。

人渣吗?谁他妈说劳资是为了下载分发帖,我可以不发无所谓,只有会有这种心态的人才会这么想,我也可以说他是不是为了下载分才评论的呀?????????????????CTM的劳资技术分享还被怀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你把LID去掉了人家就会发现电脑待机时间短了人家会回来找你的的

不用去掉LID,直接在软件电源管理关掉不用待机

网友:
现在的机器各种奇葩问题都出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用去掉LID,直接在软件电源管理关掉不用待机

这样倒也是一个办法,关键是待机时间问题会比原来的待机实际短了很多吧,如果机器不会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N:
系统启动后BIOS控制权不是交给windows了吗,记得好象N年前研究系统的时候,BIOS在系统中有个什么映像存在的 ...

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过,不会进系统都正常只有唤醒才会,就大概认定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唤醒花屏,我见过一个工厂维修贴,他直接提取了系统里面的开关机文件,用软件进行分析整个开关机时,系统里 ...

这个就真的挺难过的啊!都是大神大神,没法想象的强大!!!!!!!!!

网友:
好好好,继续跟进帖子,期待楼楼反馈有没有返修!

网友:
居然跟看不出来去维修的思路,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够细心,经过软件自动分析出来

唤醒花屏,我见过一个工厂维修贴,他直接提取了系统里面的开关机文件,用软件进行分析整个开关机时,系统里面记录的错误信息,得出触摸板故障,造成唤醒后花屏

网友:
BIOS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大,当然,BIOS的故障也会变多的

网友:
HH不会返修呢?期待楼主以后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