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在迅维实地培训,维修第一块笔电主板心得

楼主(2018-08-21):
由于是实地培训学习维修用的笔电主板,所以不要轻易上电!!!
首先用万用表打一下,公共点的对地二极体值.,结果发现大短路.

因为是大短路,所以公共点被直接接地了.
重点寻找问题的对象是上管D级与公共点的滤波电容,还有上管和下管是否击穿.
接着就是打一下,公共点与各大电感的二极体值,所有各大电感都不为零,暂且放过.
(不放心的,可以打一下各路PWM电路的上下管的G极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判断上下管极是否悬空.)

接着,用带灯放大镜,照着图纸点位图,寻找各路PMW供电电路的公共点滤波电容以及电感后端的电容-------
结果有所发现,CPU供电电路和独显供电电路的公共点附近的滤波电容埋着极细的铜丝,
解决这些异常,再打公共点对地二极体值就正常了.

然后就按着维修思路,从图纸搜索charger,找到充电芯片.
不懂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可以去网上搜索该芯片的技术手册.
主板 6050A2412201-MB-A02 的充电芯片型号是BQ24726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
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
(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
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
以上为充电IC开起隔离保护所需条件与EC检测到适配器基本条件如何开始充电呢,电池的DAT SMB CLK SMB 与充电IC 的DAT SMB CLK SMB 并联到达EC引脚,电池把容量信息与电压信息等通过SMB总线发给EC;
EC检测到电池相关信息后再通过SMB总线把充电相关指令发送给充电IC 充电IC开始工作

在该芯片上各个引脚测量下来后,发现正常后,终于可以不用爬线路了.(如果不正常,还要一个一个隔离管,一个一个原件的测量)

然后,就是顺藤摸瓜,照着图纸查每一路供电电路上是否缺件,少元件.
有PWM芯片的自举脚上的 自举电阻和自居电容
还有触发电路和LID电路上的几个电阻等等

最重要的是每个元件必须安装图纸上的规格去找,去补.

接着就是可以上电了,可调电源打到19V,通电,结果发现微短(正常0.01 左右)

然后就是实地学习到的知识和维修思路,

再次上电,去摸一下,待机芯片,热的烫手,显然这个芯片是有问题的.
填单后,和肖老师领取了一个待机芯片 TPS51123,由于该芯片是QFN芯片,所以焊好芯片必须要让各个引脚都饱满.
(实地培训对于小白来说就是可以练习手工,实践一下.)

换好芯片后,再次上电,还是微短,非常迷茫.
但是测量一下该芯片的各路输出,其他都好,就是没有3V线性输出.
然后看见黄老师在指导同学修机,就去把情况和老师说明了.
黄老师叫我测一下3V线性输出的对地二极体值,然后再看看它去往何处.

一测量顿时明白了,3V线性对地短路了,再查图纸3V线性 是给EC 供电的.

接着断开3V线性输出的去往EC供电引脚的上的的跳线点Pad304,
再测量断开的跳线点的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前级对地值正常.

后级电路果然短路了,而且是EC的供电电路.可以判断EC坏了

接着就是焊接EC
,检查焊接前后,EC旁边是否掉原件.

焊好后,,再测3V线性电路的跳线点对地二极体值,终于不再微短路了.

看来微短的原因就是EC坏了

接着上电,上电后待机电流也正常了.

现在,不用急着触发.用万用表抓一下重要供电电路的波形

待机芯片3V线性输出
待机芯片5V线性输出

待机芯片PWM 3V输出
待机芯片PWM 5V输出

内存供电1.5V
总线供电 1.05V

以上供电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

触发后电流也正常.
接着装上CPU 和 内存 ,再次触发

装CPU和内存 ,后电流一路跳变到0.9A左右

最后是亮机

说一下感想,这次主要还是在保护隔离和触发前的各大芯片的工作条件的维修,
无非是供电,开启,复位,时钟,等等条件.
从小白到目前,只算是刚入门,打算再学一期巩固知识.
感谢迅维实地培训的各位老师,他们扎实的理论和精湛的手工,

用心向他们学习,绝对受益匪浅,不虚此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A:
看来微短的原因就是EC坏了
楼主,这EC难道就是IO,还没修过笔记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微短的原因就是EC坏了
楼主,这EC难道就是IO,还没修过笔记本,不懂

EC是单片机控制器,控制着笔记本电脑在待机状态中的时序,台式机IO也有类似功能,但EC更强大。

网友B:
从小白到现在,进步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小白到现在,进步很多了……。

膜拜船长大神,都是跟着老师学的...我这个木疙瘩也能开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坚持.....................................................

大家共勉,自律加勤奋才能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