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27寸炸电源

楼主(2018-08-21):
客户拿来台明基27寸不通电心之前而时开得起
应该是按钯坏了,二话不说,当面拆开维修,开机键3.3v都没有。电源肯定炸的几率比大,果真再拆开电源板,大滤波300v挂了。电源集成和电阻什么的都烧掉了。

过程维修就不说了。电源集成是gr8876。直接用ld7575代换下去。参考7575电路修的。

网友A:
这芯片与7575一样的,,,,,,,,,,,,

网友B:
可以用灯泡代替保险,这样就安全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灯泡代替保险,这样就安全了呀。

以前修纯平显示器的时代就有用灯泡,现在一般直接上保险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与7575一样的,,,,,,,,,,,,

脚位一样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一样的 是可以用的 整流桥没换吗 一般坏的 都要换掉

网友D:
真有勇气去修这个,不如报价换电源板,还能多挣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勇气去修这个,不如报价换电源板,还能多挣几个

嗯  我也怕  自从被电过几次   娘的  修个屁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纯平显示器的时代就有用灯泡,现在一般直接上保险管了

除非你百分百先确定电源及负载没问题,否则,还是建议带灯泡吧!

网友:
接一个灯泡不怕炸,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修过好多 都是有图纸

网友(2018-11-24):
又学了一招,电源集成是gr8876。直接用ld7575代换。

网友:
典型炸鸡案例   但是有好多人不知道D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