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深海泰坦X1GJ5KN6A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8-08-21):
同方深海泰坦X1,板号GJ5KN6A,没图纸,按开关电流上到0.65左右,测得没CPU供电,进水机。清洗后发现有两个分压电阻中的R1被腐蚀掉了,测得R1前端是个公共点,后端阻值为0.001,短路了,接个2V上去烧发现CPU供电芯片发烫,定芯片回来换好,可还有个那个被腐蚀掉的分压电阻R1不知道是多大的就找了个50K焊上去,担接电可以开机了,然后装好放测机,结果不定时死机,强制关机后又可以开,

现在想请教各位两个问题,有谁知道的帮忙看下
1  ,这个公共点分压的电给cpu供电芯片什么脚位的,下面是芯片RT3606的PDF截图

2  那个分压出来的电会会不也送到开关呢?

本人经验不足,万望赐教

网友:
这个机子开关电压是多少V?有人能赐教不?

网友(2023-02-24):
到最后怎么样了啊哦耶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不定时死机

网友(2023-05-05):
楼主修改了吗?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