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联想S41-35主板维修

楼主(2018-08-21):
S41-35主板,电源中间的输入信号线供19V电了,现在不开机了,求维修思路

电源插排中间的信号输入接19V电了,闻着一股糊味,看主板也没找到坏元件,求大神知道一下

网友:
大哥啊   第一目测    打值啊

网友:
目测不了,公共点烧机。肯定大短路了

网友:
大短路 都不会修啊  建议你转行

网友:
兄弟,去学学吧,3个月就好,比你现在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