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待机小板 非常情况非常处理

楼主(2018-08-21):
LA-9981P主板,待机PWM处烧了个坑,多处断线。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且修一下。排除其它坏的件后发现 11~15 pin 全断。补上无果,再查vo1开路,FB1(FB_5V)分压电阻电压源处混地(剥开飞到5V后极), 5v上管G极与SW1混在一起(g极断开单独飞)结果依旧,5v只有0.98V 但有振铃波,BST激励 振铃也很明显,3/5V待机对地正常,B+正常。VREG3/5正常。EN手工飞。(时序上标的很清晰在有EN1前提下5v线性发出后就是5V待机后是3V)51225全新,所有工作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出待机。 这样情况下再进行下去太麻烦,改个待机小板吧。选了一块1225c的料板剪板,要保证待机电路的完整性。直接动手 :B+ ,GND,3V/5V线性,从小板飞到主板上对应处,EN飞到3V线性,注意输出端,把原主板待机电路摘除,从小板储能电容后极飞到主板主板待机储能电容的后极。上图:

  这是原待机烧坑补完绿油后

待机小板(时间紧读卡器槽没来的急焊)

正常待机输出标频率,至此待机小板正常工作。
正所谓非常情况非常处理,被逼无奈而已。

基址已具备,不检内存, CPU十有八九是挂了。

网友:
这样改的不错,但这小板装上去外壳还装得上吗?

网友:
非常厉害,不为修,只为研究!

网友:
犀利,加板修机,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
加板机不好装。

网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CPU挂了。这是个悲剧

网友:
飞这几根够吗

网友:
la-9981  待机  PG NA   (悬空)   5v_VL没有实际定义, 其它外围小板自理,所以强调要保证待机电路完整性。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能放进笔记本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能放进笔记本里了吗

放进去有意义么?重点在于实践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以此回看原故障未修复的原因避免思维定势。

网友B:
没必要搞小板,浪费时间  待机部分没法搞就已经决定这个板子报废了,即便机器修亮了,如何放进去

网友:
嗯  感觉怎么说    怎么大个小板子  估计光驱位置要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搞小板,浪费时间  待机部分没法搞就已经决定这个板子报废了,即便机器修亮了,如何放进去

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出发点不同。

网友:
移花接木  还是比较流弊的  又要凑字数

网友:
真他妈犀利

网友:
板太大了?求怎么装进,求图

网友:
                           这个厉害  要加分

网友:
9981p这款待机这里处于触摸板下面,特别容易进水

网友:
加板机不好装。            ........................

网友:
技术非常 可以  不过装机不好办

网友:
这都能行。。。。。。。。。。。。。。。。。。

网友:
接上文,不对内存寻址,疑似CPU故障,实际上是板子与内存兼容性差,必须双面8片(8 BANK或4 BANK)低压,最好原装三星才行。亮机及安装图片如下:

是一个完结吧。

网友:
楼主你不如这个小板做个通用3。5V待机小板。下次遇到再用上去

网友:
以前淘宝上有3 5v 小板卖 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楼主太生性了,人才啊,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