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VIVO X6S主板维修

楼主(2018-08-21):
早上10点前面饭店厨师送来一台X6S手机,顾客说手机无法开机!首先接机后询问顾客得知手机正常使用后突然不开机的,打灯看屏内屏无碎裂,充电无电流进入,和顾客沟通后拆机检测,一接外接电源大短路,告知顾客主板问题,谈好价钱开工!因为自己有一台X6A主板。对照X6A,猎人阻值图测量!电池座最右边不接地,X6A接地!没多想直接把电池座吹下来,一看,X6A和X6S不一样的底板,又焊回去。心想烧鸡吧!接电发现后摄像头座发烫,2V下去电流就达到2.3A,但是发热不明显,电流调到3.0V,发烫严重,熏白正反,夹点!如图所示一
电烙铁取下来,电容一端接地,一端有阻值,还好是旁路电容,裸板不漏电了!装回主板正常开机!此机维修结束!第一次发帖,大师勿喷!,因为着急,图没拍多少!走了些弯路,X6A X6D,X6S主板座阻值不一样,底板构造也不一样!

X6S大短路烧鸡法

网友A:
这厨师心态好年轻,用这种主题。楼主第一次发帖,常见故障烧鸡大法!

网友:
发帖不容易,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厨师心态好年轻,用这种主题。楼主第一次发帖,常见故障烧鸡大法!

厨师他儿子的!

网友B:
你们说的烧鸡大法啥意思?小白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烧鸡大法啥意思?小白求指教

低电压,高电流

网友:
好吧,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烧鸡大法啥意思?小白求指教

薰松香,加电有短路地方会发热,松香会化,就叫烧鸡大法

网友:
学习了 ,,,猎人图纸 全吗?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