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 6 无背光、刷机报错9、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8-08-22):
机型:iPhone 6
故障:无背光、刷机报错9、无触摸

维修过程:

外观没有异常..........!
接电待机电流正常,触发电流跳变到400mA后就反复重启,触发电流能跳变主电源一般就没有多大问题............!
装屏开机测试屏不亮,在强光下能看到苹果LOGO,照片开不出来,说明显示正常没有背光,其它的先不用管先修背光部分...........!

测量背光回路1对地值无穷大位置在J2019的4脚,背光回路2对地值2000多位置在J2019的1脚;
背光回路1、2的对地值正常在550左右,实际测的对地值相差太大说明和背光IC之间断线或者背光IC虚焊了........!

把背光IC前面的三个电容都掰掉是为了方便更换背光IC,那三个电容不装也没有关系的,一个是背光输出滤波电容,另外两个是PP_VCC_MAIN主供电的滤波电容;
不废话了继续.............!
拆下背光IC测量了一下背光回路1、2到显示连接座之间没有断线,大概判定是芯片虚焊,避免二次故障换了一个背光IC,
顺便打了一下焊盘的对地值,值都正常,处理焊盘,芯片植好锡装上(这里没有上图),开机亮白苹果,说明背光没有问题了;
但是白苹果重启.......刷机看一下报错!
正常联机,【刷机过程就不一一上图】刷到闪一下进度条就报错(9),不想发生是事情还是发生了,6代报错9一般都是逻辑码片问题......!

逻辑码片在硬盘的左上角,测量逻辑码片时钟、数据的对地值,时钟的对地值700多偏大,在测量数据对地值时用手按住主板测量的
值是480左右,松开测值是500左右,估计也有问题!它们正常值是在470左右!
这种故障有好几种维修方法,我只会一种就是刮CPU.................不多说了继续!
我是用16号刀片来刮,把主板放在卡座上固定好放在显微镜下,把显微镜倍数调到做大,刚开始可以用力刮,
当刮到中层的锡球的时候就要放慢节奏了,因为快刮到位置了,
这时一不小心就把CPU给刮废掉,在这一步就要换一把新的刀片来刮,刮到能看到时钟、数据这两个点时就不要在刮了
再用绿油把周围都补上绿油并用紫光灯固化,只留时钟、数据这两个点就OK,在用镊子挑一点锡浆在这两个点上
用直风枪300多左右把锡浆吹化给这两个点加上锡;
加上锡后找了两段0.01的飞线用直风枪300度左右吹在这两个焊点上,然后飞到逻辑码片的上拉电阻的信号这一端,
【飞线之前看一下点位图时钟、数据千万不要飞错了】

线飞好后再次刷机.....!
刷机OK重启到设置界面发现居然没有触摸................继续在干!!!!!!!!!

主触摸的供电5.1v实测是5.33v、1.8v(没有拍照片)都正常;
副触摸的+5.7v、-5.7v、1.8v都正常
I2C总线对地值和1.8V电压正常(没有上图)
主、副触摸之间通信的总线值都正常,这里也没有一一上图,具体的测量点放了几张点位图!
工作条件都正常只能换芯片了,先换副触摸装屏开机测试,触摸正常,

顺便测试了WIFI也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
大功夫了啊

网友A:
一个板子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板子这么多问题

修得怀疑人生……!

网友B:
           厉害呀 ,我的大表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呀 ,我的大表哥!

网友C:
我的哥够厉害呀!这一系列问题怎么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哥够厉害呀!这一系列问题怎么坏的呢

哈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坏的!它就是坏了!

网友D:
楼主厉害了,  我看的都眼都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  我看的都眼都累了

我修得我怀疑人生!感同身受!

网友E:
这样一般怎么收费啊

网友F:
怎么判断阻值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一般怎么收费啊

看人啊,朋友的话免费,说不定还要请他吃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判断阻值正常啊

不确定就找一块一样的板,打值对比一下……!

网友:
这是在实地吧,老师发的故障板?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 一看就懂   维修思路很清晰   至于刮CPU 我就不太知道了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 一看就懂   维修思路很清晰   至于刮CPU 我就不太知道了

刮CPU有风险!

网友G:
cpu 刮了 飞线?  这么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 刮了 飞线?  这么         厉害!!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          啊。。。。。。。。。。。。。。。

网友I:
刮cpu,没有资料,还真没法搞,靠摸索的话,估计没有几个人嫩搞出来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刮cpu,没有资料,还真没法搞,靠摸索的话,估计没有几个人嫩搞出来

是的,刮CPU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牛了  历害………………。、、、、、、

网友M:
        加不了金币和分,只能靠评论来维持一下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不了金币和分,只能靠评论来维持一下生活

感谢,支持!

网友(2018-10-19):
刮CPU不知道好不好刮,这种程度的维修也不知道要多少钱了

网友(2019-03-30):
开颅手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