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NEC Ll550笔记本暗屏故障

楼主(2018-08-22):
示波器秒杀NEC Ll550笔记本暗屏故障

  接修一台NEC Ll550,故障是笔记本突然不亮了,图像在里面模模糊糊,笔记本暗屏。本子留下,拆机整体图如下:

  拆开屏找高压条上的电压发现屏接口的36、38、40脚无VIN_INV,经追查得知它是INV_5VPCU经过F6转换而来的,进一步查PU5(TPS51117RGYR的工作条件:4脚V5FILT 5V正常,10脚V5DRV 5V正常,1脚EN_PSV为3.3V正常开启)。

  看来基本条件都OK,上示波器看看吧!测试电感后端波形的时候故障露出本来面目了。

  峰值电压达到7V左右掉电保护了,这种故障一般是滤波电容失效或者反馈出了问题,于是先并上一个台式机用的16V 470的电解电容,再打波形,非常漂亮。接上屏,完美亮机。

本文作者:yxl124297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很久没有修到过了,不过这种机器很经典。

网友:
这种老古董竟然还有人修,修好也快不到哪去

网友:
老机器只要客户出到价钱,不为什么不修,好多客户恋旧,不想换,

网友:
看好像3代内存,很老吗?

网友:
怀旧的人有那么多吗,!!!!!!!!!!!!!!!!!!!!!!!

网友:
好久没接到这种芯片组的机器了,,,,

网友:
有高压条的,竟然只需要5V的灯管供电,以后多留心,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这机器也太老了吧!

网友:
老古董 我都不想修啊

网友:
迷途维修佬回归!看见饼个的贴激动万分,参照饼哥的教导,以后大把下载份!万分感激!

网友:
这么经典的故障。。。。。。。。。。。。。。。。

网友:
这种老古董竟然还有人修..................

网友(2021-12-27):
能修就行的

网友:
只有客户愿意掏钱  再老也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