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电脑BIOS修改及刷写教程

楼主(2018-08-22):
笔记本电脑BIOS修改及刷写教程

  刷写BIOS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事,如果刷写过程中出了意外那么电脑就会坏掉,只能拆开电脑把BIOS芯片卸下来用编程器重新刷写了。首先科普一下笔记本电脑BIOS芯片是个啥?来自360百科的释义:BIOS是英文"BasicInput Output System"的缩略语,直译过来后中文名称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上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后自检程序和系统自启动程序。其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

  通俗点来讲,就是你按下电脑开机按钮电脑屏幕还没亮之前CPU所处理的那段程序就是BIOS程序。BIOS程序是对操作系统运行时所必须的硬件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后就把操作系统载入内存中启动操作系统。所以说,如果BIOS坏掉了,不管你怎么去按开机键,电脑屏幕都会是一个大黑脸对着你。

  对于一般的电脑,BIOS基本上是电脑厂商提供,但是由于利益问题,电脑厂商总会或多或少在BIOS中加入一些坑爹的代码。比如一些笔记本升级网卡的问题,BIOS中有一段白名单程序,用于检测硬件ID,如果你更换网卡后新网卡的ID不在白名单之列,那么在电脑开机时BIOS程序运行后就会报错。所以,就得修改BIOS的白名单,把新网卡的ID加入到白名单中。

下面进入主题:

  所需工具:

  1.  BIOS Backup Tookit v2.0 (万能bios备份工具)

  2. PhoenixTool (BIOS修改工具)

  3. Xsearch (内容查找工具)

  4.  Flashit (BIOS刷写工具)

  5. WinHex (十六进制修改工具)

  6. 老毛桃U盘启动盘

  本次测试电脑机型:联想Z465

  第一步:打开BIOS BackupTookit v2.0。

  先点击“读取”,完毕后再点击备份把BIOS备份到U盘,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多拷贝几份到其他的盘,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步:打开PhoenixTool,选择刚才备份的BIOS。

  过了一会儿就会弹窗。

  点击确定,稍等会儿,又会弹窗。

  再点击确定,之后在Manufacturer选择Lenovo。

  再点击Advanced按钮。

  这是提示你修改BIOS可能会损坏主板,我们点击是,之后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No SLIC以及Allow user to modify other modules,然后点击Done。

  返回到最初页面之后点击GO,稍等片刻后就会有如下弹窗:

  此时在备份的BIOS文件同级目录下就有了个DUMP目录,这个目录里保存BIOS的解压后的文件。待会儿修改完BIOS再点击这个确定键重新打包BIOS,切记现在不要点击确定。

  第三步:右击我的电脑,点击  管理→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之后找到已经安装网卡的名字,右击后点击“属性”,再点击“详细信息”,把属性栏的选项卡更改为“硬件Id”。

  上面是我网卡升级后截图的,所以现在我笔记本上的无线网卡硬件Id是CI\VEN_10EC&DEV_8723&SUBSYS_072610EC&REV_00忽略最后一个REV参数,那么对每个字段分别使用little-endian小段字节序就是EC102387EC102607,其它网卡的硬件Id可以把笔记本盖合上,进入休眠状态,更换网卡后同理查看得出。

  第四步:打开Xsearch软件,进入DUMP目录,在“在该文件中一个或多个字”输入框中输入旧网卡的硬件Id,其它的配置如图:

  之后点击文件→开始搜索:

  之后用WinHex打开文件名最长的那个,也就是第一个。

  在WinHex中点击Search→Find Hex values… 如图:

  输入旧网卡Id后点击OK,就可找到白名单位置了。

  上图中是我升级后的截图,其中选择的部分是我的老网卡的Id,因为白名单中不只一个Id,当时我搜索到这个位置时,发现后一个位置的Id值和这个差不多,所以我就把那个Id改成了我的新网卡Id,这样的好处是以后如果想用旧网卡时,不必再刷BIOS,直接把网卡替换就行了。

  好了,具体改哪个Id就看你自己的了,修改后按Ctrl+S保存,之后退出WinHex,重新回到PhoenixTool,点击确定按钮。出现如下对话框就说明BIOS已经重新打包并输出了。

  第五步:把Flashit软件拷贝到U盘根目录里,再把刚才修改好的BIOS也拷贝到根目录里并修改为BIOS.ROM。右击新建文本文件BIOS_Updata.bat,之后在里面加入内容:flashit BIOS.ROM /ALL/ACB

  第六步:重启电脑,更改为U盘启动,进入MaxDos工具箱选项,之后进入纯DOS环境。首先输入DIR命令看看我们的当前目录是不是在U盘,如果不是,就使用盘符加冒号更改路径,之后输入BIOS_Updata敲回车,就进入BIOS刷新过程了,切记不要在这期间给电脑断电或做其他操作。(刷BIOS时在DOS系统下操作,所以不能截图)刷新完成后屏幕上会用英文提示你BIOS更新成功,此时电脑会自动重启,重启后安装好新网卡就能使用了。

网友:
帖子是干货,但是太复杂了,有这个时间我选择多修两台机器

网友: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x宝,5块钱的事

网友:
楼主用你这些工具可以修改BIOS 的ME吗。。想学一下怎么修改这个ME

网友:
楼主要是把附件也带上就更好了

网友(2019-06-09):
bios备份软件不能识别bios型号,怎么办?联想y700-15isk电脑

网友A(2020-01-13):
楼主,请问那么对每个字段分别使用little-endian小段字节序这个部分有点困难,请问有什么教学帖能够学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那么对每个字段分别使用little-endian小段字节序这个部分有点困难,请问有什么教学帖能够学习的 ...

找了幾個帖子來學習,找到規律了,不過還是沒被法在XSERCH裡找到

网友(2020-04-26):
真好用到,谢谢

网友:
这个真好用  谢谢谢楼主

网友B(2020-09-26):
第五、六步怎么做啊,能详细点不,就败在五、六步!
楼主指的Flashit软件是哪个软件,如何拷贝?
添加flashit BIOS.ROM...内容是什么内容哪些找不到呀?
DOS环境下只有A盘符,而且需要输入什么指令呢,反正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五、六步怎么做啊,能详细点不,就败在五、六步!
楼主指的Flashit软件是哪个软件,如何拷贝?
添加fla ...

我也是 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2021-03-11):
现在bios之家被封了

网友(2022-09-16):
好复杂,也想改一下,怕弄错开不了机

网友(2025-04-09):
2007年的E680笔记本以前也按照这个方法修改过,刷不成功。今天又看到这种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