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上电0.09a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8-08-22):
板号la-8131p
找到图纸测所有电感正常,待机时3v和5v都有,按下开关后,5v待机转为0v。3v待机转为0.4v。估计后级短路保护。待机芯片有电烫,测线性电压正常。找到电压转换图。

+3vs测对地短路。烧机检测,电流已经加到2a多了,除了烧机线发热以外居然没有任何发热的原件。最后拆掉了转换芯片后级的电容C2313就不再短路。这颗电容看来已经成为良好的导体了,呵呵。

维修结束了。

网友A:
电容2A烧不出来的少见。

网友:
这么快,快过打鸡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2A烧不出来的少见。

确实少见,居然比烧机线还给力。

网友:
应该2a的电流能烧出来啊.........................................

网友:
烧鸡大法好,也有搞不定。楼主频经验,赶紧把钱挣

网友:
很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