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电脑换屏

楼主(2018-08-22):
接了一批华为 03L平板电脑,都是外屏破了。 求助一下,没有分离机和贴合机,可以换屏吗
贴合机

网友:
不是一体屏的话可以的

网友:
加热分离机可以找电饭锅加热底座上放块铝板替代

网友:
要看内外屏是不是一体的一体的需要分离 换总成不划算

网友:
接了一批,这一批有多少啊?量大的话直接搞一套贴合机呗

网友:
你分离机和压屏机都没有,为什么能接到一批换屏的活,一批又是多少。就如我们这里一个搞电焊的接了一个政府部门千万元的监控工程,搞电焊的安监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