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上电0.05A不亮,秒杀。

楼主(2018-08-22):
集成显卡的cpu是i7。
测电感L28对地阻值很低,找图纸,是1.05v。换掉VT356即可。

维修结束。

网友:
控制芯片坏啦?

网友:
对,这个芯片是bga封装的,亮晶晶的跟玻璃似得。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A:
那个是经常坏,换的话不容易换吧

网友:
这个管子很容易坏。换了一定能好

网友B:
不会是通病吧,楼主这么快这查到了?思路说说啊!通过上电0.05V就很快找到故障点,真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经常坏,换的话不容易换吧

恩,把主板的焊盘拖平,不要上任何助焊剂,然后风枪固定,再上助焊剂,继续风枪吹,就不会飘走了。

网友:
                             这个也是经常坏。

网友C:
这是通病,我貌似修过类似的,曾经连吹坏4个,得非常小心温度,后来第5个是从板子背面吹上的

网友D:
这个芯片不好吹,新手吹这个芯片最好上论坛看别人怎么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病,我貌似修过类似的,曾经连吹坏4个,得非常小心温度,后来第5个是从板子背面吹上的

对,这个温度要把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不好吹,新手吹这个芯片最好上论坛看别人怎么焊上去

嗯,多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通病吧,楼主这么快这查到了?思路说说啊!通过上电0.05V就很快找到故障点,真是佩服!

走一下检测流程就行,测一遍主板的大电感,很容易就能定位到对地值不正常的位置。

网友:
直接 M杀了 楼主给力   。

网友:
修到过不出CPU电压 有时能出电压  最后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