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190SW9维修

楼主(2018-08-22):
客户拿来不通电,维修检测电源桥烧坏

换还完通电亮灯,插上屏幕排线灯管线熄火,按键没有反应,经测量驱动板5V电压拉低,4.6V输出,

怀疑驱动板故障短路,太大意了,直觉网购驱动板,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最后只能查出5V输入驱动板电压,

经检测,10V固态电容滤波有漏电,输出4.6V左右就换之

换16V的电容,搞定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