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22):
机器拿来不通电。 测试 EC  14脚正常。 17脚正常。     3V 5V 电压有。 查找通病说是小排阻问题。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最后看到EC下面有点腐蚀。仔细观察。发线BIOS1脚到EC不通。 就是腐蚀的地方有断线。接好线后插电OK 。有时候看来还是要仔细

网友:
看来楼主的眼睛也是够毒的

网友A:
像这种,按开关ec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按开关ec电流有变化吗??

ec程序没有被配置,按下开关,电流不会有反应

网友:
修机器要学会火眼金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