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1901XG液晶显示器触摸按键失灵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8-08-22):
NEC E1901XG液晶显示器触摸按键失灵 不开机故障

  机器型号:NEC E1901XG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触摸按键失灵 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NEC E1901XG液晶显示器触摸按键失灵 不开机故障机。

  此类故障一般都是触摸板上的3.3V稳压保护二极管漏电或击穿造成触摸失灵不开机,经检测触摸板供电只有1V左右不正常,怀疑是3.3V稳压二极管损坏,把触摸板从驱动板上拔掉检测同样是1V左右,所以故障应该在驱动板上。

  一般把电压拉低的原件电容漏电常见,把电容C436拆下测量漏电严重,更换后3.3V正常,开机。

  至此,NEC E1901XG液晶显示器触摸按键失灵 不开机故障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电压拉低了还比较好修些。要是电压正常。一般直接换开关板了。

网友:
能找到问题还还一些    有时候都直接换板

网友(2019-01-18):
一般触摸不能用,都是有供电被拉低,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