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2017年款的关于小绿灯

楼主(2018-08-22):
接手一台A1466很奇怪,可调电源开关机  充放电都OK,用原装充电器不充电,不开机,原装充电器肯定OK的,因为插别的电脑OK的,查电路 原装充电器模式下,一路追到电源口都没有主供电,把小板跟主板断开,测量发现可调电源插上可以出15V适配器电压,插原装充电还是不出,感觉是小板坏,大师们指点下啊

网友:
A1466 有 2017年的 。。 少见

网友:
苹果本本还没接触过!!!!!!!!!!!!!!!!!!!!!!!!

网友:
苹果本本还没接触过!!!!!!!!!!!!!!!!!!!!!!..

网友:
2017年的MAC还没有遇到过,有图纸的话慢慢推敲一下

网友:
小板  排线都可能

网友:
这问题挺奇怪的,还是等高手来解答了,本人帮顶!

网友:
各系列苹果本都有这个故障,原装适配器不充电,修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给客户换一个oem的适配器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给客户换一个oem的适配器 就可以

换适配器才可以,正好说明了这个原装适配器出问题了,虽然可以在其他机器上使用

网友:
楼主拍个图看看也好,2017年 A1466 确实没见过,楼主的意思是跟A1466类似模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