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1.8V PCH电压低只有0.5V维修

楼主(2018-08-22):
1,主板型号:GA-B75M-D3V

2,故障现象:通电转一下就停

3,电压时序测量:内存1.5正常,桥1.05正常,1.8PCH 0.5左右不正常,追查电路控制来源

1.8受控于U1的3脚,正常这个脚的电压应该是1.8V,实测0.45.它来自2_5LEVEL经过电阻分压.
实测2_5LEVEL也只有0.5,继续往上查

VREF_25经过0欧电阻变成2_5LEVEL,图中的Q42没有装,继续查VREF_25

它是由IO的4脚发出的,实测IO4脚也是0.5,那么就有两个可能,一是IO坏,二是被后面元件拉低了电压.
我挑起IO的4脚来量电压

有2.48V,那么说明IO没有坏,是被后级拉低了.

实测是图中的BC179坏了,拉低了电压

拆了就好了

修复结束
维修不易,且看且加分

网友:
不错哦!楼主有水平

网友:
测对地阻值就测出来了   电容易短路

网友:
图文并茂,问题分析透切,楼主技术好!

网友A:
师傅,别遇到我们哦,这个2.5v是怎么来的呢?别误导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别遇到我们哦,这个2.5v是怎么来的呢?别误导了哦

IO发出的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详解,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加上分析修起来就轻松多了。

网友:
我没见过EC能发电压出来的,你说信号那些有电压就知道,这个2.5一直都是由管转出来的我就知道

网友:
我原来也和你一样的认为,但这个图纸我追查完,都没发现转出来的管子,所以才断定是IO发出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AP431不是很明显,这个是2.5V电压基准源,开关电源用TL431和这个同类,这个IO怎么可能输出2.5基准电压。它这么用把它就当一个2.5V稳压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挑起io引脚,电压出来还不是io坏么

网友:
B75的,以后遇到了要查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法国电视广东省个的痕迹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