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DELL什么型号的主板

楼主(2018-08-22):
二修版号看不清楚了
DELL

网友A:
不清楚,新机,你要是拍出来板号我这边还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
没看到是什么板号呀,,,,,,,,,,,,

网友:
根据版号查下 机器型号

网友:
服务编码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新机,你要是拍出来板号我这边还可以帮你查查

查到了  谢谢

网友:
5楼正解,用快速服务编号或MO:号到官网上一查就出来了,楼主你是怎么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