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首发汽车4S店检车【松下笔记本】电脑维修

楼主(2018-08-22):
今天在福州 之前认识的人拿过一台电脑 应该很少人见过这种手提箱子的电脑
这电脑是名字是 松下 的笔记本 很小个
说是开不了机子,在我的客户群里发出来了 说是给福州【大利嘉】问过 说没人会修。问我能修不 我回答可以。
拿过来我就崩溃了 这种机子太难拆了 单是外壳拧下来螺丝特意数了下 有55个螺丝。。。崩溃
打开主板发现没有进水也没有烧的痕迹 拆主板就拆了20来分钟。。,目前福州店只有股份 不是我管理
拆下来上电测试发现没待机!![这是15V-8.9A】的电源 测量电压是否进去  3V  5V 没电压。没图纸 查来源15V电压上下管没有电压 公共点一端有15V一端没有
检查主路线进来公共点发现问题 一个保险旁边的电容腐蚀太厉害 黄的了 应该是烧的 拆掉还是没有电压进去看来要料板上面拆一个换上去
保险没烧正常 换个电容上电测试 好了。。。
就这么简单。。。!!

修本本。本本修 + 2 + 2 6666

网友A:
这种特种机器怎么收费的价格应该比修两台机器还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特种机器怎么收费的价格应该比修两台机器还多吧

还好  10张1XX

网友B:
福州大利嘉没人会修,我是不相信滴

网友:
                  这个厉害了 隔三差五的来一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州大利嘉没人会修,我是不相信滴

客户说的话 发上来 不解释

网友:
厉害了,10张,虽然难拆点,但是也舒服啊

网友:
羡慕楼主的价格

网友:
感觉像是适配器供电过保险后的滤波电容,不是什么ref电容,感觉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不是3防电脑么,以前有拆过。除了外观不一样,里面和其它的电脑没啥区别。

网友:
汽车检测电脑,属于工业设备,没有4位数不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主有没有查查别的地方有没有异常,能亮机不代表稳定,那个电容怎么会烧的呢。

网友:
牛逼  恭喜LZ捡钱了  就是难拆点,问题简单

网友:
这款机器早修过了,松下的cf系列,修过两台。都是装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的检测程序

网友:
这种电脑与普通笔记本的区别就是做工,防水,防摔方面做得更好,还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一般会带有2个以上COM口,用作数据传输调试

网友:
                      一单上千了,可以哦。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所以秒杀。这个让游客看到会有不妥,最好加个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