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G475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8-08-22):
今天碰到两台联想机器,都是不触发

都有待机,不触发    修的很多很多都是这毛病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事,,,送钱的机子

网友:
开关板最容易受潮腐蚀了 ,,,,,,,,,,,,,,,,,,,,,

网友:
好!点破了下次直接秒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种好事,下次遇到直接查看  开关板

网友:
确是是故障点,表示还没有遇到,谢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帖纸腐蚀引起的  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确实通病,修过几台了

网友:
哎!市场不景气,小县城,平均一月一台。干个毛线

网友:
这厉害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通病了

网友:
不会修机的都逛逛论坛成了大师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修到过,线补的挺漂亮的,楼主下次可以试试,直接飞到排线接口

网友:
最好飞线,用绿油固定,因为修的那条线旁边指不定还会断,用漆包线直拉会稳定的多。不过楼主补的是蛮好看的。

网友:
确实是通病,遇到过了

网友:
开关板修过不少了  还有个通病是cpu的一个二级电压 没完全导通 貌似是位置号是u4  直连就行了

网友:
开关板腐蚀断线很经典的通病,前两天刚修到过

网友:
遇到过,修过…………

网友:
飞线,原来的贴纸不要,用高温胶带贴着就好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但是我这也很久没遇到了 惨.......

网友:
捡钱的机器,到现在还没还遇到过,,,,

网友:
通病造福论坛啊 造福维修界 造福我们这些小小白

网友:
断线  这通病不知道  这机器现在修的已经不多了  不过也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感谢感谢

网友:
开关小班,捡钱了。。。。。。。。。。。

网友:
那根线确实容易腐蚀  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是 开关不拉低电压 引起的故障现象吗 ?  断线

网友:
开关板最容易受潮腐蚀了,不过我好久没有碰见过了这毛病的了.

网友:
我也经常修到过,这种等于送钱。

网友:
可能是天气潮湿,导致的受潮腐蚀吧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拆开风扇直接飞线

网友:
这钱好赚,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哦,呵呵

网友:
这个有这通病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开关断线,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好!点破了下次直接秒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怎么遇到过下次  注意了

网友:
这个还好吧              类似情况真的很少

网友:
修过几台了,确实是通病

网友:
开机排线坏的吗??????????

网友:
开机排线的断线了吗?????????????

网友:
原来这个也是通病                  受教了

网友(2020-12-28):
现在都修不到这种机子了

网友:
联想这种情况比较多,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开关坏了吗

网友:
看来是设计通病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