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 Plus进水阴阳屏无基带维修

楼主(2018-08-22):
来实地学习马上两个月了,结果在昨晚上洗衣服的时候忘了把手机拿出来,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幸进水了,当时就匆匆忙忙的拿回去找螺丝刀拆开,先把水清理一遍,又用吹风机吹了一会儿,开机发现阴阳屏,无调制解调器,一直在搜索网络。废话不多说,今天早上拿到教室,发现基带电源附近有腐蚀,清洗了一下,没有发现对地短路,果断拆基带电源,发现里面有腐蚀情况,直接换了一个基带电源,和iPhone 8的通用,开机后基带正常。然后开始修阴阳屏,观看排线座子是没有水腐蚀的情况,测量座子对地值,背光回路几个脚阻值一样,没有问题,然后测试背光2路供电,发现有一路500左右阻值(45脚),另一路400左右阻值(39脚),装屏测试两路背光供电,阻值低的那一路电压只有4V不到,电压没有升起来,拆掉背光电源测显示连接座阻值还是偏低,万用表测量升压二极管阻值不正常,把D5651和D5650两个二极管换掉(用的6s板上的二极管),背光电源U5650也换掉(和iPhone7的通用),然后测量阻值差不多,装屏开机正常!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A: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图纸!我用ZXW,线路图里面都是英文的!都得一个个去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用的是什么图纸!我用ZXW,线路图里面都是英文的!都得一个个去翻译

论坛有在线翻译的,我用的是学校的图纸

网友B:
这同学,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绩,下了大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同学,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绩,下了大成本!

对啊饼哥,先从自己的手机开始修起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机器进水这么严重也能简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