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42JE开机后掉电

楼主(2018-08-22):
求助K42JE开机后掉电  开机能正常使用 10分钟左右便直接掉电   可以再开机再行使用    但一样也会掉电    取掉硬盘后 开机进BIOS一整 天都不会掉电  求维修思路  我是个小小白 还请指点让我能修好他

网友:
这个后来取掉了电阻R3215 不掉电了  用  了很长时间后 去测FORCE-OFF# 电压也没有什么变化啊  这怎么个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