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ms-7687 ver4.2求助

楼主(2018-08-22):
主板拿来时点不亮

测了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刷了bios,开机能亮

不过显示memory size decrease

换内存也一样

然后没过多久就又黑了点不量

把bios重新刷一边或者换个新的W25Q32刷bios

又能像前面那样亮机一会

2m和4m都刷过,故障依旧

特来请教

网友A:
你怎么不考虑是热到什么去了吗?为什么刷一次bios就能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考虑是热到什么去了吗?为什么刷一次bios就能好呢

bios刷了好多次,包括更换新的芯片刷bios

网友:
看来还是论坛下载的bios问题呀

换了好几个帖子下都差不多

这次是一个维修专家的帖子下载的

error ooce: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还是不太正常

或者考虑淘宝买个试试

网友:
买的bios情况差不多

也许内存方面有问题

之前几次先pe下测试了memtest,都是跑码一下就卡住了

网友:
有没换过内存CPU试一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好多次,包括更换新的芯片刷bios

我意思是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有可能你热到某些零件芯片的了

网友:
这种板子,我建议你仔细查查供电,所有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有可能你热到某些零件芯片的了

bios周围就几个电容电阻,而且修手机的习惯,都先上低温锡再拆装的,全程最高270度,不会热到其他芯片。

我想了下,也可能是我这个CPU的内存控制器坏了

毕竟各个bios能亮情况下,pe下扫描内存都是会卡住的(内存确保完好的4条试的)

下午找个同行拿个CPU再看看

网友A:
这是什么思路?你板层不会热过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思路?你板层不会热过去的吗

手机拆芯片3,4百的温度

270拆个台式机主板芯片,百分百的信心绝对不会过热

当然问题也解决了,其实论他下载的和买的bios都是可以用的

只是开机LOGO不同而已

我的CPU有问题,换个CPU跑memtest、装系统什么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