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越来越难,该如何避险?

楼主(2018-08-22):
    最近接了一个雷神911,同行拿过来的。桥短路。报价300.我花100多到淘宝进了一个新的,回来装上能亮,不识别ME。论坛查了半天,都说桥的问题。又花100订了一个,还是不识别ME。本钱已经去了200多了。如果不修了,亏大本。如果修,还要继续订芯片。现在是卖芯片的高兴,同行等我修出来了好赚钱,没修出来他也不亏。就我风险大。各位是怎么避险的?

网友:
这种生意 ,我不做。。。。 风险太大

网友:
报价到位   这种桥风险大 故障率大的 和同行说清楚 多报价

网友A:
这个本都是500起,买个都是7000-8000,换个主板都得2000-3000,修修500都不多

网友B:
这种风险不好准确评估我们这反正是除了直接客服就不做这种风险高的,遇到就原机返回,现实就是同行的只能做低风险的;话说现在的机子真的不好修了前段时间一台P7XXTM/P775TMMB-0D  8代CPU的直接客服板子我们没修好发给XXX上的高手都没修好,价格我们这给客人从700报到2200客人都接受了,我们这亏了近100高手估计多少也会亏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都是500起,买个都是7000-8000,换个主板都得2000-3000,修修500都不多

同行生意,他还要赚,而且一般他赚的都比我们修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险不好准确评估我们这反正是除了直接客服就不做这种风险高的,遇到就原机返回,现实就是同行的只能做 ...

主要现在芯片问题很坑人,直接没保。上次一个收旧板子的到我这,H61的板子给50.他是拆芯片卖的。他们拆出来不管好坏都可以卖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生意,他还要赚,而且一般他赚的都比我们修的多

只赚不赔,风险你自己担。不赞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现在芯片问题很坑人,直接没保。上次一个收旧板子的到我这,H61的板子给50.他是拆芯片卖的。他们拆出 ...

就是这个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收时我大体问了一下他们收回去主要是交给华硕 技嘉那些大厂再选一次不稳定的就淘汰了估计好多又卖给我们了,也不知真假但思路估计没错;现在的那些H6X H7X便宜新板难道INTEL会单独给他们单独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收时我大体问了一下他们收回去主要是交给华硕 技嘉那些大厂再选一次不稳定的 ...

交大厂不可能,交小厂差不多。杂牌板全用的拆机芯片。

网友:
我觉得你的是典型的成本高于收益了
只不过你漏估了风险成本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收时我大体问了一下他们收回去主要是交给华硕 技嘉那些大厂再选一次不稳定的 ...

现在坏板H61   60-70, H81  B85   38元,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