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 开机报警

楼主(2018-08-22):
GA-H81M-D2 开机报警,插与不插内存都报警,测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内存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基准电压 spd 总线电压

网友:
内存这边的问题,条件查完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了内存阻值卡,测内存工作条件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累的去测插槽里面的引脚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不过内存,看高手的分析,学习学习。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明显是没认到内存,查内存条件,ok就修软启动

网友:
用内存DUBUG灯先看线路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