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B75M-D2V不开机,无5Ⅴ DUAL电压求助

楼主(2018-08-22):
本人小白,近期B75主版升值。想维修一下主板。不开机无触发。经检查发现没有5V  DUAL电压。
问一下大神们,U7 1脚7脚为低电压,高低压不知道哪里来的。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应该是io坏了。你从pen查上去io有个脚待机正常是低电平,但是实测变成高电平了。

网友B:
这个管子是pnp低电平才能导通,有图纸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应该是io坏了。你从pen查上去io有个脚待机正常是低电平,但是实测变成高电平了。

特别奇葩,有时候可以开机,开机几分钟自动关机,开机针有3.3V。就没5Vdual,触发又不开机了。

网友:
有时候可以开机。一两分钟自动关机。自动关机以后没有5V DUAL电压,开关针有3.3V。触发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是pnp低电平才能导通,有图纸可以直接秒杀

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找不到零件在哪里?

网友C:
已经维修好了,5vdual要经过IO和桥检测才能出来,桥补焊已经测试5小时了,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维修好了,5vdual要经过IO和桥检测才能出来,桥补焊已经测试5小时了,没有问题。

桥补焊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补焊是怎么操作的?

热风枪加发热台 哈哈够简单吧,BGA我都这样搞的,

网友:
走了湾路,不知道5V DUAL需要IO和桥检测OK,才有输出5V DUAL。一直以为5V DUAL正常才供电到IO和桥,参考了H61点上电流程,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加发热台哈哈够简单吧,BGA我都这样搞的,

这东西哪里买的?多少钱?也想搞一个,现在一碰到桥问题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网上X宝上面分开购买的,一起不到400元,BGA助焊剂也决定成败。

网友:
我之前换IO好过,但是也不确定,有些看似很像得问题,结果不一定一样

网友:
我得意见可以参考一下不一定就是对得

网友D:
相互学习,如果有说得不对得地方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互学习,如果有说得不对得地方多多包含

IO出问题和桥出问题也会导致没有5VDUAL电压。你看我发的h61的上电流程那个图片呐,我这个搞死人,就是他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会突然间关机,触发针上有3.3v电压。开机不了,检查没有5VDUAL电压,一直在搞没这个电压原因。没有去怀疑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补焊是怎么操作的?

像BGA焊台那样子啊。下面的发热台先调到比锡融化的温度低一点,比它高一点也没所谓,因为有缝隙。然后放板,让板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加助焊剂,等一下。然后上面热风枪套个BGA风嘴罩子比芯片大一点。设置好自己需要的温度。风力刚开始的时候小一点,以后再调大一点吹。风嘴和芯片的距离5到8mm,看风力的大小。每种板和芯片的耐温不一样。自己拿废板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