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IH61MA主板触发不断掉电重启有时候能点亮

楼主(2018-08-22):
检测内存1.5V,桥1.05V,PLL1.8V,VCCSA0.9V都正常,触发通电瞬间测量不到CPU电压,有可能是掉电快的原因,把MIN29管子去掉就不掉电了CPU电压也能测量到了但是PCI没有3.3V的复位,在把MIN29管子装上触发又是掉电换一个也还是不行,还有就是触发的时候用镊子直接在短接电源上的绿线和黑线主板居然点亮了 奇怪,这板子这个情况应该是有通病 手上两个主板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1.8 没 到2.2v?

网友:
RE: 一块联想IH61MA主板触发不断掉电重启有时候能点亮 [修改]
本来不就1.8V电压吗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坏得奇多。曾经给一家公司修十几台联想电脑,8台都是bios问题。联想主板放电,刷bios能修好百分之80的板。

网友A:
BIOS早就刷过了 没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早就刷过了 没用哦

这种板不好搞哦,手上好多这样的掉电重启的搞不定。

网友:
BIOS早就刷过了 没用能不能发一个好用的BIOS

网友:
加电掉电        将SIO_PSON_L对地强制加电后无V_CPUVTT电压输出,且CPUVTT_EN开启无1.2V电压,量QN58 C极对地无阻值,正常有830欧姆阻值,且C B极之间有600欧姆阻值,换QN58后OK        QN58
加电掉电        加电断电,量到MP2 D极电压偏低为3V,正常为3.3V,换MP2后OK        MP2
加电掉电        将SIO_PSON_L对地强制加电后无V_CPUVTT电压输出,CPUVTT_EN开启1.2V电压正常,换U40后OK        U40
加电掉电        IH61MA 上CPU加电掉电,不上CPU加电HM_12V电压2V偏高为3V,换R604 R609后OK        R604 R609
加电掉电        IH61MA加电断电,PCH不良,换后OK        PCH1

网友(2018-12-24):
加电掉电        IH61MA 上CPU加电掉电,不上CPU加电HM_12V电压2V偏高为3V,换R604 R609后OK        R604 R609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