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桥电压1.03正常吗

楼主(2018-08-22):
如题。是不是一定要1.05才可以还是有个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A:
正常范围,可能是你万用表精度不够。

网友:
正常,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范围,可能是你万用表精度不够。

一样的型号的另外一块板测量是1.05V,但是这块是1.03v,这样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
应该正常吧……差那0.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