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运放的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请知道的教导下

楼主(2018-08-22):
运放的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请知道的教导下

网友:
很难理解吗,这个是运放器啊,正相输入端大负相输入端它就输出正,否则反之,图中只是应用了它的特性,没有什么复杂之处

网友:
开环条件下,运放被用作比较器,运放可以利用“虚断”分析,闭环负反馈条件下,利用“虚短”“虚断”来分析。

网友:
负反回电路这个百度就可以了吧一搜大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