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A1311求助

楼主(2018-08-23):
机器 原本开机不亮  显卡 问题   修显卡后 使用半个月左右再次黑屏,返修重新植显卡 。问题出现了 :开机白屏 按ALT键  可以选择系统盘,无论选苹果系统还是WIN7系统  都是黑屏  听到进系统声音。选择WIN+R网络恢复 到了安装界面就黑屏了。ATI的显卡   怕是显卡坏  重新订一片新的  还是一样的 问题  开机白屏后马上就黑屏 听到进系统声音 。

网友:
U盘PE可以进界面操作。可以GHOST系统  重启白屏后就黑 系统仍在安装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显卡芯片有问题,我以前修过hp541的笔记本情况和你的一样pe可进系统 Windows启动就不行。淘宝的芯片成数太低。

网友A:
主板上有个电池,你拿掉放电试试看,我碰到过一台imac花屏,拿掉电池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个电池,你拿掉放电试试看,我碰到过一台imac花屏,拿掉电池再装上就好了

放电是没有用  试过了   看了论坛有刷显卡BIOS的  没找到

网友:
109-C29557   显卡板  板号     有从师指导么  发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