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坛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8-08-23):
九阳双环火的主板,正面 背面的一个贴片管子咋啦(图上圈内), 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感谢啦。

网友:
电磁炉啊,换板直接点

网友:
板子30元左右 还有你这个可以找电磁炉同位置的代换试试

网友A:
这芝麻管 很好找吧 我就怕那种大个的管子 分不清是MOS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芝麻管 很好找吧 我就怕那种大个的管子 分不清是MOS  还是.... ...

老师的意思是根据上下电路,蒙一个吗?这个管子一脚接了个j8,查了一下是s9018,这个管子可能是什么呢?

网友:
npn的三极管,貌似igbt和图腾管都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