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二修LA-8331P触发后掉电故障

楼主(2018-08-23):
示波器二修LA-8331P触发后掉电故障

  一台二修Gateway,故障是触发后掉电,可再次触发。拆机裸板测试也是一样,版号是LA-8331P。

  此时触发电流是0.029,然后立马掉到待机电流,有时可以到0.1,然后又掉到待机电流,上家刷过BIOS,内存供电IC、电容电阻基本全换了,其它地方没动,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既然上家修了内存供电,那么先用示波器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

  波形正常,看来这个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接下来就要看下SUSP信号控制的二级转换电压。

  在板上找到U40和U38用示波器一测立马现出原形,5VALW转5VS。

  3VALW转3VS。

  看来问题是出在3VALW转3VS这边了,U40一导通就立马掉了,测得U40两边没有对地,说明不是短路保护了,看来问题出在G极,再用示波器抓G极的波形。上面的是U40的G极波形,下面的是U38的G极波形。

  这里可以看出U40的G极还没到19V就掉了,所以U40也是导通一瞬间就关闭输出了,看图纸得知U40要完全导通首先SUSP要为低电平使Q60的两个MOS管处于截止状态,+VSB通过R1112上拉U40的G极使U40导通从而使3VALW转换成3VS。

  测得SUSP信号是正常的,果断在料板上找个一样的Q60换上,再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1.4,然后还1.4-0.9之间来回的跳,此时内心是拒绝的。测全板供电已经全出来了,不过平台复位在跳,最后发现桥背面一颗电容腐蚀了,下面的电阻也烧黑了。

  测得电阻一端3.3V一端0V而且还对地了,把电容拆了对地值恢复到450多,看来是电容腐蚀对地了。把电阻和电容换掉,再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1.8,接屏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作者:醉生梦死头一回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啊!羡慕。

网友A:
示波器真的是个神器,一目了然!自己也买了,但是不会用,也是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真的是个神器,一目了然!自己也买了,但是不会用,也是可惜了

单次触发,点运行。开机,电压设置正确,触发电平,

网友:
在这里示波器显示出效果了,用万用表测起来估计5VS那一路也要被误判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盲测,慢慢拆东西试了,不知道单用万用表测 U40 和 U38 G极能不能看出点端倪来

网友:
请问换掉的电阻和电容有补回去吗。

网友:
示波器有 但是用不熟,羡慕楼主的使用节奏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漂亮。

网友:
不行    不要去买个 示波器   万用表看来满足不了我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二级电压出问题一般都是电流上不去,广达的倒是会掉电

网友:
示波器还不是很会用,楼主利害呀

网友(2018-09-22):
这个老师一早就教,先观察,再测量 ,如果先观察问题直接就秒了

网友:
  老板示波器用的非常熟练。佩服技术

网友:
用示波器很直观就能看出波形,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