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第一次维修

楼主(2018-08-23):
到实地学习一个月,终于迎来了第一块故障板.不要害羞,先来个全身照,正反面都有.

拿到板先看了下有没有明显短路缺件的,板层断的,然后测公共点对地值,各大电感的对地值,电感对公共点的体值,
发现只有公共点大短这个应该好弄(立了个flag)
第一步直接拆公共点电容,这个好拆,就是有点多,下图黄色的都是.
拆到最后就剩红圈标起来的地方,才找到短路点期间不信自己运气那么差,拆了这么多电容还找不到,可能是芯片问题,还拆了个充电芯片.

公共点与电感体值正常,开始上电
电流000A,万用表测没公共点电压冷静一下,我们先使用排除法,首先可调和万用表是好的肯定是板子问题.
那就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发现Q302 P沟道隔离管G极有19V,这不正常,Q302Q301控制,Q301导通Q302就能导通,Q301 G极没有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发过来的.去检查EC没有供电.供电由待机芯片线性3V提供,问题出在待机电路上.
检查待机芯片没供电,原来是D345没装,顺便也把线性3V5V漏的电容补上,线性电压3V5V顺利出来了.
好了,又绕回EC,EC得到供电后还是没发出开启信号,检查EC工作条件,检查到EC的时钟时发现装反了,装回来后信号就出来了.
回到公共点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一看Q303装反了,赶紧改好19V出来了,不过是假公共点电压.
仔细检查原D304二极管没装,充电芯片没供电,适配器检测ACDET没电压---R315没装.全部装上,25V电压到位了.公共点终于正常了,电流0.01A.
感觉公共点电压出来比约女朋友出来还难
公共点电压好了后查了下待机电压3V5V正常,按下开关,电流0.01A没变化.懵逼
还有什么信号没出来吗?打开图纸查找PWRBTN#,BATLOW# ,LID_SW#等信号,发现PWRBTN#3.3V,下拉动作了也给到EC,EC没发出开机信号给桥,应该是LID_SW#3.3V电压导致,查来源又是少件.R611上拉电阻没装.找个装上OK.
EC发出了开机信号给桥,但还是没触发,懵逼.

又是一阵乱查,没发现问题(进入了弯路,只查EC待机这些电路,没查桥待机那边),后来查桥待机条件才发现又是桥的RTC时钟装反.改回来再开机,成功触发,电流0.07A.

待机电流正常,是时候搞点大事情了,U上内存.

电流0.9A左右,没显示,怎么回事?U坏的?显卡坏了?还是说又少件了?这是少了半块板的件了吧?难道这块是料板?又是一阵翻笔记翻图纸,最后决定抓个读内存的波形看看有没有过内存再抓个读屏和屏数据波形.确定问题在哪,开干,

从上图来看是没读到内存,内存各供电正常了啊?难道是内存问题?或者内存槽?本着简单的先试,直接换另一个内存槽插上,试机过内存过显卡,
实践板的内存槽被实地学员不停的插进拔出,内存槽就有点问题了,完美的分析
后来就简单了,抢台显示器接上VGA,亮机成功.
补上各大电感波形
待机5V:
待机3.3V:
内存1.5V
VTT1.05V:
集显供电:

网友:
嘿嘿,又多了几张波波参考图,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