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 YOGA 电阻无线大

楼主(2018-08-23):
机器短路,把电阻pr8202和pr8201烧断,谁有这个机器,帮忙量下阻值,谢谢!  芯片oz=1f 的第二脚。或者告诉我下oz=1f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也是可以的。

网友:
查到的结果是rt8812a

网友A:
买一个图纸试下吧……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图纸试下吧……看有没有图纸。

没有图纸呀,淘宝也没有

网友:
......................芯片不对吧。

网友B:
怎么啦 哪里不对,引脚数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啦 哪里不对,引脚数对不

抱歉!!芯片也坏了,是对的,昨天下班弄好了。这个分怎么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抱歉!!芯片也坏了,是对的,昨天下班弄好了。这个分怎么给你?

不知道哦,要不你问哈管理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哦,要不你问哈管理员

是不是你要点  我来回答   哪里呀

网友B:
你试看看啊,我没看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看看啊,我没看到哦

你看看 到没到

网友:
到了哈,感谢

网友:
没事,我应该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