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3):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L43F3800A--MT07P机芯电视

  故障现象:指示灯亮,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生意正忙,又来活了,一台TCL L43F3800A--MT07P机芯电视。故障现象:指示灯亮,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测量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判断故障部位在主板。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这机芯刚开始时还不会修,但最近学习的多了,修的也多了,已是轻车熟路,开盖测主板各路DC供电和LDO供电均正常,此机存储器型号为东芝5D1K,坏EMMC已是通病,开始信心满满的干EMMC,以前有备份,直接拿一片EMMC离线写入。

  上机、试机,然后傻眼,上电指示灯常亮,无闪烁动作,说明板子工作不正常,难道芯片或焊接有问题?再来一次,又拿一块芯片写入装机,故障不变,悲催判断失误,看来不能凭经验维修了。

  看下打印吧,本机的TX RX在USB接口那里,照片忘拍了,焊转接线,连到809F,(F看打印爽)

联机打印:

COM9,BaudRate:115200 bps,RXD:VGA-> 15,TXD:VGA-> 12,由RT809F打印:
Boot-
DRAM通道A校准。
1T =(79-17)= 62个延迟单元
时钟频率= 798 MHz,时钟周期= 1253 ps,1个延迟单元= 20 ps
字节0:门控(-31~32),大小= 64。
字节1:门控(-31~31),大小= 63。
字节2:门控(-31~32),大小= 64。
字节3:门控(-31~32),大小= 64。
位0错误,setup_time =hold_time = 0 !!
第1位错误,setup_time =hold_time = 0 !!
第2位错误,setup_time =hold_time = 0 !!
第3位错误,setup_time =hold_time = 0 !!
.........中间太长省略.........
第31位错误,setup_time =hold_time = 0 !!
HW字节0:DQS(0~0),大小0,设置0。
HW字节1:DQS(0~0),大小0,设置0。
HW字节2:DQS(0~0),大小0,设置0。
HW字节3:DQS(0~0),大小0,设置0。
RX DQ / DQS校准失败!
DATLAT校准
没有DATLAT点击通过
默认tx dq PI延迟值(16)在位0上失败!!
默认tx dq PI延迟值(16)在位1失败!!
.........中间太长省略.........
默认tx dq第31位PI延迟值(16)失败!!
错误:无法找到DQM的右边界
错误:找不到DQM的左边界
TX HW字节0:DQS(-16~-16),大小1,设置48。
TX HW字节1:DQS(-16~-16),大小1,设置48。
TX HW字节2:DQS(-16~-16),大小1,设置48。
TX HW字节3:DQS(-16~-16),大小1,设置48。
TX DQ / DQS校准失败!

  难道是主控问题?这打印和以前别的机芯好像不太一样,还是不太懂,那就再来一板斧,直接把主控干了,不行再说。

  结果是必然的,还是不行,看来是该使出终极大招的时候了,求职朋友看看这个MT07P这个打印是什么情况?朋友明确指出DDR通讯故障,机接着测几个排阻测对地阻值,突然发现一组不正常,心中窃喜,有戏,每个排阻对地都是380,只有一个是670(二极管档,数字万用表)。

  断开排阻,找出不正常的一端,风枪拆排阻后发现异常排阻脚阻值变为410,已接近正常,说明过孔故障可能性非常大,测过孔正面到反面有明显阻值,看来问题已找到,用0.25MM钻头,把过孔打了一个透,钻头也成功的留在过孔里。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拔出牺牲的钻头,找个细铜丝穿过焊好。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试机,指示灯亮下变暗,遥控可二次开机,打印明显变的有点正常的感觉。(因为英文只认识几个单词)。

正常打印:

COM9, BaudRate:115200 bps, RXD: VGA->15,TXD: VGA->12, Printed by RT809F:

Boot-
DRAM Channel A Calibration.
1T = (81 - 17) = 64 delay cells
Clock frequency = 798 MHz, Clock period = 1253 ps, 1 delay cell =19 ps
Byte 0 : Gating(-32 ~ 33), Size=66 .
Byte 1 : Gating(-32 ~ 32), Size=65 .
Byte 2 : Gating(-32 ~ 33), Size=66 .
Byte 3 : Gating(-32 ~ 33), Size=66 .
HW Byte 0 : DQS(-11 ~ 13), Size 25 , Set 1.
HW Byte 1 : DQS(-13 ~ 12), Size 26 , Set 0.
HW Byte 2 : DQS(-9 ~ 14), Size 24 , Set 3.
HW Byte 3 : DQS(-11 ~ 14), Size 26 , Set 2.
DATLAT calibration
first_step= 11 total pass= 5 best_step=12 .
TX HW Byte 0 : DQS(3 ~ 26), Size 24, Set 14.
TX HW Byte 1 : DQS(3 ~ 27), Size 25, Set 15.
TX HW Byte 2 : DQS(2 ~ 24), Size 23, Set 13.
TX HW Byte 3 : DQS(1 ~ 26), Size 26, Set 13.
DRAM A Size = 768 Mbytes.
Boot

Start Pmain

0x0000a000
EMMC boot

CID:0xc6cd5287
:0x30006a8d
:0x30344745
:0x11010030
LZHS addr:0x00100040
LZHS size:0x0015e408
LZHS checksum:0x000000e7
LZHS size:0x0015e408
store RSA & AES keys in DMX SRAM
LZHS begin
Boot

Start Lmain

MT5882 Boot Loader v0.9

后面太长就省略了......

  装机,图像完美出现,联网升级,装机OK,至此,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TCL L43F3800A--MT07P机芯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总结:芯片换了一大堆,结果是过孔坏了,弯路走多了,近路就会越来越多!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2018-11-03):
师傅有备份这款机的程序吗???

网友:
大师,不能从旁边飞条线吗?打孔费劲还可能不安全,会不会把板层其他线路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