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开机充电显示不支持此配件但是关机却可以充电?

楼主(2018-08-23):
(无正文)

网友:
排除线和头有两种情况,电池(只遇到过两次换电池能解决的)或者充电ic

网友:
购买新的数据线,不是指新旧程度,而是生产日期,国内便宜的数据线都是破解的原理,导致升级或者刷机后不识别。原装数据线或者苹果官网的数据线可以放心,这么整都能识别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 不过我同学的X之前也试过换个变压器就行的

网友:
亲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种问题 换了好几根了已经

网友:
十有八九是充电线的问题,应该不是原装线,你可以考虑去淘宝上买套品胜的充电器应该能解决

网友:
这个好像是手机主板上面充电ic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只有几个原因,接触不好,或者线生产制造方面不达标。接触不好就是检查线和插头位置有没有插好,有没有脏东西,线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正反面查试试就ok

网友:
如果用的是原装的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接口接触不好了,你清理一下,使劲怼怼看

网友:
如果没有使用原装数据线的话请检查尾插是否有异物,个人无法解决请建议售后。

网友:
充电保护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