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rescuer 15ISK时开时不开,不稳定,修复

楼主(2018-08-23):
昨天接到台联想lenovo rescuer 15ISK时开时不开,不稳定,修了一下午都要吐了
上电测试好的时候连开10几次都能开机,不好时候连着10几次都开不了,想着是不是开关坏了,换了开关依旧如此
拆机后,连开10几次终于不开机了,测量各大电感,发现没有3V5V,有公共点,论坛上,群里,淘宝找遍了找不到图纸,后来找了个相似的图纸

3V5V的供电芯片,供电都是由公共点提供的,开机时量了是20V,不开机量了电压来回波动的很厉害,,这个电压是公共点提供的怎么会有波动呢,边上别的公共点就没事,把芯片取下来,量了下滤波电容,还有波动,因为没有图纸也没法细查,直接从边上的公共点飞根线

装机测试两个多小时,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没图纸真的太难修了

网友A:
。。。公共点难道不是互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难道不是互通的吗

应该是互通的,没图纸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这不就是捡钱的活嘛 。。。。 现在联想拯救者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有别的问题

网友:
很神奇了 难道有断线 还没断彻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捡钱的活嘛 。。。。 现在联想拯救者好多这个问题

你确定这样改,不会返修,我觉得问题点没找到,不是很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样改,不会返修,我觉得问题点没找到,不是很保险

修过8台了 目前没有返修的

网友:
好了就牛x 啊 .........................

网友:
有点奇葩,公共点电压还没过去!!

网友:
解决问题了就好,赞一个。。。。。。。。。。。。。。。。。。。。。。。。。。。。。。。。。。。。。。。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呗哈哈。。。。。。。。。。。。。。

网友:
板层断线,现在的板子质量堪忧啊,主供电都能断

网友:
LZ思路清晰明了一下确定故障 一条线解决故障 666

网友:
这机器做工也太差了吧  这么新的机器  供电就不稳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8台了 目前没有返修的

我靠,通病?楼主原来是大神啊,,,,这种本本,我貌似只修过一台,

网友:
做得质量不好 我们才有搞

网友:
这也就板层有断线了。。。这板子也没谁了吧这么垃圾。。。

网友:
厉害了  这个帖子可以转通病;1

网友:
这个好像还有保修 可以留下来搞去保修 风险还是有点大

网友:
现在主板板层太薄了

网友:
应该有别的问题,没图纸,也是没方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靠,通病?楼主原来是大神啊,,,,这种本本,我貌似只修过一台,

通病的 应该是  通电 直流电源啪啪短路 但你还测量不出来  估计是板材不好  直接拉过去一个19V就OK 了 充电什么都不耽误的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 不过VIN断线而且没有彻底断很少见到

网友:
上次修个拯救者R720 i7 的   客户拿过去 弄死点不燃 机器   拿到我们这里就是好的   测试了一周 天天开关 都是好的   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的 应该是  通电 直流电源啪啪短路 但你还测量不出来  估计是板材不好  直接拉过去一个19V就OK 了 充 ...

你用原装电源就没这个问题了,,,电流表的问题

网友(2019-02-25):
主供电有波动的第一次见啊   有点迷

网友:
修机器太累了 发帖更辛苦 支持一下 学习了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遇到过。相同现象可以借鉴

网友:
才知道  这还是这么复杂  这会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板层断线 断的不彻底 这样的故障不好查

网友:
这样也可以。。就是不知道会返修不呢

网友:
看适配器的参数,就知道是个性能机器

网友:
我的主板进水    短路  烧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板层断线了吧。。。。。没返修就好

网友:
楼主没有量两个公共点之间的阻值吗,这样才能确定是不是有板层断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