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 14isk不亮机

楼主(2018-08-23):
       联想300s-14isk不亮机,测得待机有5V,无3.3V,更换EC芯片后待机3.3V出来了,但按下开机键还是没反应,从X宝上购得此机原厂BIOS,刷上后无果,因此机没有图纸,没有一点头绪,有没有碰到一样的情况,给点思路接下来怎么查,已解决,EC没有焊接好

网友:
按时序修吧,EC的工作条件,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一下ec的参考图纸 对照着修 打打阻值什么的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情况,待机0.08,没有进水,电感阻值正常,3 5V烫,后级问题,没图,没办法修

网友A:
开关上电压正常吗,待机正常了就只能按照EC的触发条件来修,你找找参考图纸或者是EC这个型号的图纸,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上电压正常吗,待机正常了就只能按照EC的触发条件来修,你找找参考图纸或者是EC这个型号的图纸,总会有 ...

开关上3.3v电压正常,按下开关有3.3v-0-3.3v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