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hinkStation E31版号 IS7XM 不亮 诊断代码 61 刷BIOS解决

楼主(2018-08-23):
ThinkStation E31 主板版号 is7xm rev:1.0 CPU E3-1225  附买来的BIOS程序

is7xm rev1.0.zip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很多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2019-04-24):
点不亮坏人

网友A:
woyuanlaishi打我原来是挡代60刷了你的点不亮

网友: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bios

网友(2019-07-04):
这种没有测试的最好就不要发上来了。

网友(2021-11-13):
BIOS是好的,USB也可以用

网友B(2023-09-09):
引用 网友A:
woyuanlaishi打我原来是挡代60刷了你的点不亮

请问你的是怎么刷的,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是怎么刷的,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吗?

是的,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