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显示器AL1916W指示灯绿灯亮,屏幕黑屏。

楼主(2018-08-23):
宏基显示器AL1916W指示灯亮,屏幕黑屏。今天接到同行拿来一台老显示器维修,干这么多年了,修显示器没有啥难度,拆机发现有几个电容俗称的"怀孕“明,。更换后故障并没有解决。这个显示器太老了,大家不必去等下次维修这个显示器拉,主要这个维修经验同样适用于LED显示器。所以呢我今天就 把这个显示器维修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机器拿来的时候黑屏指示灯绿灯会一直亮,拔了VGA信号线,发现可以变成橙色灯,驱动板的检测正常,说明驱动板基本是好的,之前我看很多同行认为是程序的问题,遇到这样的,很多时候不是程序的问题拉!既然是黑屏故障,我一般都会用外接高压条通电测试,发现通电后,显示器一切正常,测量电源板去高压供电电压也很正常,说明问题就出在了高压部分,仔细观察发现又两个三极管坏了,不再一一赘述了,我都通过图片赘述的方式告诉大家!

网友A:
LZ,把高压的管子也换了,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把高压的管子也换了,坚持不了多久的······················

每个高压条我都测试过电流的,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