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72C触发不亮屏维修

楼主(2018-08-23):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的机器,板号DAR13JMB6C0  故障:触发后电流在1.08,屏幕没有反应。
感觉没过内存,用示波器打了下内存的SMB通信总线 没有波,正常要有两次波
好吧,刷个BIOS试试,   波形有了码已经 还是不亮 说明
已经跑了 查了下LVDS接口的供电   原来是电感没了 上图    19V电压供电,从公共点飞了颗线过来 搞定    希望大家给点分 穷

HP G4的图纸,板号R13,广达代工.pdf

网友:
平时很忙 很少发帖子, 好多地方描述不清楚见谅 高手们

网友:
电感为什么没有呢?是进水腐蚀掉了,还是人为拆掉的?

网友:
腐蚀掉的 焊盘都掉了 只有飞线了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经验

网友:
大神,,,,您是准备把我刷了下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