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手上有这个板子 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上面的字母

楼主(2018-08-23):
哪位兄弟手上有这个板子 神州战神Z7-KP7S1 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上面的字母  前面字母烧糊看不到 只能看到=4A   有图纸更好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板号是多少?看样子像是蓝天的代工的板子  找一下类似于6-71-XX

网友:
够呛了 给你提个建议去淘宝问卖主板的 给点钱

网友:
这板子经常坏那个地方的,不行的话,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神州战神系列的吧  蓝天代工的 直接去买个图纸就好  能买到的

网友:
国产的主板很容易烧板层,烧焦了基本就很难修起来

网友:
去蓝天官网有BIOS,和图纸,直接下载,不知道网址看我帖子,里面有。

网友:
这种板都可以在淘宝买到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J=4A
RT8816AGQW
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987-1-1.html
BIOS http://www.chinafix.co ...

活雷锋一个,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7J=4A
RT8816AGQW
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987-1-1.html
BIOS http://www.chinafix.co ...

活雷锋一个 点赞

网友:
明天给你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一样不知道,我的是进水 手机那天拍了给图 你看看

网友:
说好的点赞,就是赞不了

网友:
楼主麻烦给我量一下pl17的阻值 我的 才4欧姆 触发一会掉电

网友:
麻烦测一下阻值多少pl17

网友:
找到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