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E 开机掉电,有时候不触发

楼主(2018-08-23):
B460E 待机0.008 ,不触发,触发时待机0.012 ,有时候 开机掉电。 b460e 有个通病,但是发现 cpu供电上管,没问题, 3v5v待机芯片那没问题,有时候待机正常 ,有时候待机电流不正常.发现充电芯片是BQ24745,问题来了 ,这个芯片控制保护隔离,待机检测,找个SL88731代换,待机正常,测试
上电不掉电,维修结束。

网友:
充电芯片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吧?老司机都是秒杀

网友:
这两芯片可以代用,又学知识了

网友:
BQ芯片里面,这种检测多,你直接代换,没有查条件,可能会返修

网友:
bq有些确实是可以通用,很多都是老司机测试出来的。

网友(2019-11-27):
没检查下具体问题点么,充电芯片本身不良吗?